关于三菱IST指令

楼主(2017-09-12):
最近做一个程序,IST指令写的是 IST M20 S20 S25,运行模式没有用波段开关,用指令复位和置位的,自动程序是并行分支和并行回合,其中有其中工位,但是有个要求说,每个工位要有单循环功能,试过几个方法都不行,比如说加把其中一个工位复制到S3中,但是运行的时候会出错,貌似跟S0S1S2这几个会冲突,请问要这样的情况要怎样做单工位循环呢。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
这个用的还真不多,ist是三菱的方便指令,本人曾经也看过但没有用过,手册上有详细的说明,每个状态块需要写你的手动自动及步进动作,应该不会太难,你多看一下手册应该能搞定的。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