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7-09-12):
用cxp9.3连接plc下载的程序成这个样子,谁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难道是你这个:
1:解密的时候,程序自杀造成的,
2:就是PLC坏掉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PLC型号和程式不匹配也会这样

网友C(2017-10-17):
程序区有错误,就下载不了

网友D:
问题太多了,慢慢熟了就对了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E:
可能是你的编程线有问题,建议你换一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