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2):
施耐德的中间继电器,DC24V的工作电压。

如果不够24V,那么多少电压可以动作?
对电流有没有要求?
我是菜鸟。

网友A:
2012年注册
下载积分上万
威望点180
你接触工控也有5年+了
让我这个才进来的情何以堪

首先回答你的问题:
24V的中间继电器 线圈的工作电流0.1A足够  至于负载触电一般2-5A不等。
至于多少电压可以工作
18V可以? 一般没问题 你会问17.9V可以吗? 至于能多少你自己去试 这个每个继电器都有点却别。24V 是保证能正常工作的。还有中间继电器能不能工作跟通过线圈的电流存在很大的关系
同样的条件下,同一个中间继电器和线圈产生的磁感强度有关 磁感强度和每匝线圈产生的磁场强度有关
磁感强度和磁场强度是有区别的,这可以这样理解磁棒中某点的磁感强度就是原磁场磁感强度与铁棒产生的附加磁场强度的叠加。此感强度和电流 线圈匝数 距离远近有关系  我能解释的只有这么多  你非要找个临界值 请你自己做实验

网友B:
参数里面有个最小吸合电压,继电器出厂前是有电检测试的,但这只是一个临界值长期工作是不稳定的

网友C:
手册上是19.2V。

网友D:
做一个调压器,试一下就知到了

网友E:
标准规定这类器件要可靠工作,必须为其额定工作电压的80%及其以上,低于这个就不能保证可靠工作。

网友F:
               可以搭电路试验,稳定工作电压最少值。

网友G:
18v以上就可以工作,至于稳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不知道了,

网友H:
18.2-28V

网友F:
                对电流有没有要求?

               几十到几百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