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特殊继电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9-12):
请问各位大神 图中的这个特殊继电器M8347怎么理解

网友A:
代 号 M8347
名 称 Y000用 中断信号(X000)伦理翻转
内 容 OFF: 正伦理(用输入ON,中断信号ON)
ON : 负伦理(用输入OFF,中断信号ON)
详细说明
切换Y000用的中断信号的伦理。

网友B:
relay就是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