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2):
学习中写了个程序。希望大家指正。设备是FX3U,本来用DSZR回原点,貌似这个指令需要伺服的零点信号,没有伺服只有步进驱动器,不知道对DSZR的理解对不。看看程序有没有什么问题。希望指正!
附件: ZRN PLSV 回原点.zip (190 K) 下载次数:289

网友A:
看的很懂

网友B:
不用零点也可以,要是这样步进电机岂不没得玩了,原点信号和近点设置成一个就可以。
引用楼主老大很悲伤于2017-09-12 16:30发表的 带左右限位ZRN任意点回原点程序 :
学习中写了个程序。希望大家指正。设备是FX3U,本来用DSZR回原点,貌似这个指令需要伺服的零点信号,没有伺服只有步进驱动器,不知道对DSZR的理解对不。看看程序有没有什么问题。希望指正!
QQ:569456723

网友B:
程序看了,写的不怎么对,你要是有PLC可以自己试验,就知道问题所在了!加油吧!
请问你觉得哪里有问题。我都是自己验证过的,任意点都可以回原点啊
QQ:569456723

网友C:
试验一下

网友D:
1,M8029 没有这样玩的,一般都是和ZRN指令并联,不然容易误动作;
2,你那些前、后限位的信号直接和母线相连,万一在某些时候你是检测和用这个信号的,触发了不是你想要的动作怎么办,这种实验程序问题是不大,动作比较多的时候,容易玩死人,根本没有办法用。
感谢指导,说的很对。以后更严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