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9-12):
视觉系统Pv200,设定三点基准后测得不准啊

网友A:
程序控制有问题吧--。为什么还没胶合玩他就跑了、?你贴胶完成有信号吗?没信号的话大致时间范围是一致的吗?
一直运动不停的,感应到后走固定距离贴胶,贴胶时也运动,只是胶不动线走啊

网友A:
原谅我见得少--。无法想象-没见过。。。没示意图可能不知道。。。

网友B:
表示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