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2):
不能在线模拟,是防火墙的问题?我在防火墙已经允许了,重启了就好用,过一会又不好用了,有没有大神解决。

网友A:
10分钟限制了,可以解除这个限制
什么意思

网友B(2017-11-13):
引用 网友A:
10分钟限制了,可以解除这个限制

  如何解除十分钟限制

网友C:
那个警告的意思是:
HMI系统被禁止访问设备。
请检查HMI端口号(8000)是否已占用。
这时候主要是要去检查HMI端口号(8000)是否已占用,只要找到被占用的原因,自然就解决问题了。
可以用网上介绍的方法去找到占用端子号的软件,解决问题。

网友D:
我也是经常有遇到这种情况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E:
重新启动电脑就可以解决了,实在不行,重新安装一遍软件

网友F(2021-12-13):
我也遇到,怎么解决呢

网友G:
引用第6楼你好,明天于2021-12-13 11:26发表的  :
我也遇到,怎么解决呢

你看工作管理員~~那有重複開嗎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H:
就这样,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网友F:
谢谢,重启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