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40SSC-S可以单独控制四台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7-09-12):
请问各位大师FX5-40SSC-S可以单独控制四台步进电机吗? 哪位大师有接线图及程序的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A:
不行,这个是光纤通讯,只能用三菱B系列伺服.

网友B:
2楼说的对

网友C:
2楼说的对。
补充一下,FX5U-32MT 64MT 80MT本体就可以控制四台步进了。。不用加这个模块
如果不够,加FX5-16ET/ES-H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生产这个模块就是为了卖三菱b系列的硬件。不可能卖通用伺服的。毕竟全套,销售会上升。很多厂家都是这么卖的。

网友E: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F:
这个模块只能带三菱伺服B系列和E系列,目前E系列还没有在市场销售,固这个模块只能带B系列的三菱伺服。

网友G:
不行的 ,这个是走光纤通讯的。买来你也用不了。5U本身就自带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