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2):
各位大神,本人实物测试PID,FX60MR-001+FX2N-4AD,CH1通道接入电位器作为当前值输入,+/-10V,位了测试方便,微分、积分项设置为0,代码如下:
LD M8000,FROM K0 K30 D50 K1,CMP K2010 D50 M30,LD M31,FROM K0 K5 D0 K4,//D0-D3作为当前值输入
LD M8002 ,MOV K10 D200,MOV H0 D201,MOV K50 D202,MOV K50 D203,ZRST D204 D206////D200采样时间,D201正动作,D202滤波常数,D203比例系数,可在触摸屏输入,D10为设定值SV,可触摸屏输入
LD M8000,PID D10 D0 D200 D30,END///////D30为MV输出
接好所有硬件后测试,出现问题如下:上电后PLC运行,D30输出随着设定值或当前值(电位器输入)变化准确变化,设定值为D10=300,当前值是D0=500,输出100,但是修改下比例系数D203的数值,比如从初始的50%修改为100%,输出值并不变化,依旧是初始的50%时的结果100,并且调节SV或PV,MV变化结果与没有修改比例系数前无异。此时如果STOP plc,再RUN,则输出变为200,并且调节SV、PV,MV按照100%比例变化。
折腾半天找不出原因,求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也可发送到853601376@qq.com,谢谢
注:PLC为全新

楼主:
咨询三菱技术支持,未能解决,要求咨询三菱公司环东技术部

网友A:
看一下李金诚编的书。你可以用自动调谐整定PID参数。

楼主:
谢谢2楼,问题已解决。多数情况下,自动调谐的参数并不理想

网友B:
求教解决方法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按你的说法,可能是PID不支持在运算过程中修改参数

楼主:
5楼正解,PID运行中修改KP,必须先暂时断开一个周期,下一周期接通,正常输出

网友D:
5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