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电温控表上位机开发问题(C#)

楼主(2017-09-12):
(这个问题有点偏,能答对的一定是高手)
情况是这样的,使用C#开发宇电温控表上位机软件,通过COM口读取温控表中的数据。通过向温控表发送数据 “81 81 52 00 00 00 53 00” ,可以从温控表返回温控表的温度读数,这个我已经实现了。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温控表连接了好像是8个K型热电偶,我要读每个热电偶的温度数据,应该向温控表发送什么请求呢?好像是要将 “81 81 52 00 00 00 53 00” 中 “52”后面的 “00” 换成其他数据吧?如果是,那换成什么数据呢?

网友A: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你的问题很好解决。
1,确定你用的通信协议,是AIBUS,还是MODBUS, 你的是AIBUS,你自己确认。
2,协议格式
具体 你可看看百度文库。
看了你的回复,我确认了是52后面00要换成其他数据,就是热电偶具体用什么数据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咨询厂家
这个好,简单粗暴

网友C:
看说明书,什么协议 报文格式就知道怎么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