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屏中划块移动

楼主(2017-09-13):
我想在触摸屏中画个划块,根据时间的变化这个划块也跟着往前走,这样的话,是在PLC中修改还是在触摸屏上进行画块,触摸屏是繁易的(划块移动靠接近开关提示和时间计算,无编码器)

网友A:
用PLC多个地址对应屏上的多个指示灯,组成这个“画块”,行不?
这样的画感觉不是很协调,,我的想法是,一个移动块,一段一段的移动,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用柱状显示模块看看。
拄状不适合我的图面设计

网友C:
触摸屏不是有动态显示的原件吗?看你需要做什么样的
有,但是 要地址,这样是不是可以在PLC中写入地址,那样移动块是不是就会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