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楼主(2017-09-13):
CCLINK一个主站,一个从站,主站和从站通讯的辅助继电器M是哪些

网友A:
M继电器是自己分配的,用MOV、TO或者FROM指令对主从站的缓存地址进行读写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和N:N通信中用的辅助继电器不一样吧

网友B:
FX2N系列需要用form ,to读写,FX3U,Q系列,大部分直接设置参数就可以.
按照参数分配的地址读写就可以.

楼主:
比如说我要用主站的m0~m7控制从站的y0~y7,从站的m0~m7控制主站的y0~y7,将主站的D0~D7传到从站的D100~D107,将从站的D0~D7传到主站的D100~D107,要怎么编写程序,有没有大侠知道

网友C:
这要看你是用fX系列的,还是Q系列的。FX2N、FX3G系列要用FROM和TO指令传送 数据,FX3U系列可用MOV、FROM和TO指令传送数据。Q系列是自动刷新数据。由于涉及的内容较多,可查阅相关手册。

网友D:
可以去三菱官网看看CCLINK的说明书你就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