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3):
有用过FX-USB-AW的吗?
请说说使用情况,稳定性与抗干扰能力。

网友A:
还行的。就光它上面那截USB线,就比普通的USB线抗干扰能力强蛮多。
有一次现场调试触摸屏,干扰强。用其他的USB线怎么都连接不上。用FX-USB-AW中的那根USB连接,OK,没问题。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就是写下程序,没有长久使用,写程序到是很稳定。。。

网友C:
原装的当然好用,可是贵呀。平时偶尔上传下载程序就不用那么好了。

楼主:
做设备 ,用的比较多,所以想买好的。

网友D:
用了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