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3):
主要对指令中MODBUS地址不是很了解

楼主:
ADPRW H0B H6 K1797 K1 D218中K1797是什么意思?

网友A:
ADPRW H0B            H6        K1797                       K1                  D218        是什么意思?
            ADR 地址  功能代碼    寄存器地址       读取点数     读写寄存器PLC
谢谢,我还是不太理解,寄存器地址K1797是指什么?
  • 下载积分:+1(85022122)
  •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谢谢,我还是不太理解,寄存器地址K1797是指什么?

网友B:
    寄存器地址K1797是从站的地址,从站手册查查看。

网友C:
    h6一般是写,整句意思是:把d218中的数据写入到,站号为11,目标地址为k1797中去,写1个。具体k1797代表什么需要查设备的说明书
    您好,这是和富士变频器通讯,我查遍的手册,没有介绍关于这个地址的。
  • 下载积分:+2(18306677573) 好贴好贴!

楼主:
    以前有做过走485通用协议,现在有一个以前的项目是用的三菱ADPRW指令做,看程序上是简单很多,想要学习一下。

楼主:
    已经清楚了,资料还是蛮难查的,谢谢。

网友D:
    1、功能码H06是把1个16位数据写入指定的MODBUS从站的保持寄存器中,保持寄存器的寻址范围是40001-49999。
    2、有些变频器具有变址功能,以三菱变频器为例,针对保持寄存器的读写操作,不能使用地址40001-49999,而是要减去40001。例如,要读写地址为41007的保持寄存器数据,那么使用的地址是41007-40001=1006。
    3、我没用过富士变频器,估计它也是采用类似的变址功能。要查阅有关它的MODBUS通信方面手册才能知道地址1797对应的哪个保持寄存器。三菱变频器的手册就有两个,1个是基础篇,1个是应用篇(含通信)。

楼主:
    谢谢,今天已经找富士客服要了MODBUS通讯地址,了解清楚了。
    新款富士变频器使用地址是减去40000
引用 网友D:
    1、功能码H06是把1个16位数据写入指定的MODBUS从站的保持寄存器中,保持寄存器的寻址范围是40001-49999。
    2、有些变频器具有变址功能,以三菱变频器为例,针对保持寄存器的读写操作,不能使用地址40001-49999,而是要减去40001。例如,要读写地址为41007的保持寄存器数据,那么使用的地址是41007-40001=1006。
    3、我没用过富士变频器,估计它也是采用类似的变址功能。要查阅有关它的MODBUS通信方面手册才能知道地址1797对应的哪个保持寄存器。三菱变频器的手册就有两个,1个是基础篇,1个是应用篇(含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