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1n读取时只有参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9-13):
三菱fx1n读取程序时,那框只有参数选择,没程序选择是怎么回事,没有登录关键字,网上说是超级加密,如何破解

网友A:
这种加密不好破,打开是空的

楼主:
对,知道怎么解吗???求解🙏🙏

网友B:
这个不会

网友C:
新建一个型号,参数直接覆盖就破解了,难吗?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会不会把程序搞丢?

楼主:
还有就是,如何加密成这样的,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