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3):
????????3个减速齿轮,如何计算减速比?????

4合1钢齿轮套装,定价含一套四个钢齿轮,是一套性价比很高的减速齿轮组,大的55齿的齿轮外径达到4.56厘米。本组齿轮能组成一个合金钢齿轮减速组。

    黑色45号钢齿轮是主轴齿轮,就是安装在电机轴的齿轮(有3/4/5/6mm多种孔径供您选择)。例如【5mm主轴孔】适合安装到5mm电机轴上,其余3个合金钢齿轮是用于减速的。

>>【主轴齿轮】:模数0.5,齿数20,总高度10mm,齿高度约5mm,侧面带M3顶丝孔(用于紧固电机轴的螺孔),孔径有4种可选(3/4/5/6mm)
>>【双层齿轮(小)】:大圈模数0.5,齿数47,厚度约3.5mm;小圈模数0.6,齿数12,厚度约6mm;孔径3mm
>>【双层齿轮(大)】:大圈模数0.6,齿数59,厚度约4mm;小圈模数0.8,齿数15,厚度约7.5mm;孔径4mm
>>【单层齿轮(带轴)】:模数0.8,齿数55,孔径8mm,厚度6mm,带轴长度47.5mm,轴径8mm(轴侧面带一个4mm的孔,顶端带一个M3.5的螺纹孔)

齿轮直径计算公式:(齿数+2)*模数=齿轮直径(单位mm),例如齿数20,模数0.5,那么齿轮直径是(20+2)*0.5=11mm

@@@@@@@@@@@@@@@

i=(47x59x55)/(20x12x15)=42.3652778

i=(47x59x55)/(20x12x15)=42.3652778

减速比约为42.3倍。
扭矩增加42.3倍。

@@@@@@@@@@@
据说还要考虑模数。但是考虑模数的计算就不知道了。。。。。。。。。。。

i=(47x59x55)/(20x12x15)=42.3652778

i=(47x59x55)/(20x12x15)=42.3652778

减速比约为42.3倍。
扭矩增加42.3倍。

这个计算是否正确????????????????????????????????

网友A:
我一般用齿数算的,感觉齿数挺科学的。不用算模数什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齿数算的,感觉齿数挺科学的。不用算模数什么吧。

谢谢!!!

i=(47x59x55)除以(20x12x15)=152515/3600=42.3652778

i=(47x59x55)/(20x12x15)=42.3652778

减速比约为42.3倍。
扭矩增加42.3倍。

这个计算是否正确????????????????????????????????

我怕主从轮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