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模组求助

楼主(2017-09-13):
各位吧友,求助关于同步带滑台的问题,我要用三菱200W伺服(扭矩0.63NM左右),带动同步带滑台,滑台水平使用,滑块上安装一个10KG的夹具,夹具会推动一个车来回走动,最大推力要超过60N,有没有哪位神人能给个选型参考,或者给个滑台和伺服配合的各项参数的计算方法,本人小白以前没用过同步带滑台,多谢了!

网友A:
匀速走还是变速走,突然启停的次数高不高。载重10KG感觉你这200W不够。
基本是匀速走的

网友B:
最大推力要超过60N?确定没搞错吗?要是这样的话,直接带估计够呛,还是选择增加变速齿轮或者其他方式的力变换吧。这么大的推力纯粹靠增加电机恐怕也不行的。

网友C:
这个问题涉及机电一体化呵呵

网友D:
加减速机吧 不知道你同步带的半径是多少 不过看这样的力要求 减速比要搞到1:10的样子

网友E:
算出惯量比,一般如果用伺服带同步带的话惯量都会成倍的增长,估计要加减速机了
好好赚钱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回复,我想问一下,换个大功率的伺服合算,还是加个减速机合算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回复,我想问一下,换个大功率的伺服合算,还是加个减速机合算呢?
看需求
減速比越大--->速度越慢---->力量越大
加减速机---> 速度夠 ---> 加减速机
加减速机---> 速度不夠 --->换大功率

网友G:
60N的负载 假设滑台加速到最高速需要时间为t,那么
需要牵引力F=60/9.8*t
电机的转矩T=F*电机轴半径r
如果中间有减速机电机转矩T1=F*电机轴半径r*传动比i
如果加的减速机减速比太大,电机转矩会相应增加
控制的加减速时间设置好,尽量不要过小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H:
都是大神来学习的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神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