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单路模拟量数据的最大值与SER指令,求解!

楼主(2017-09-13):
各位: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让你们帮我解答一下,我在检测一路模拟量的数据,这个数据会在瞬间产生,我需要取到这一个数据中的最大值,做出调用,各位老司机你们有什么方法吗,指导我一下,谢谢。
还有我听一些朋友说SER这个指令可以取到最大值是不是真的,会这个指令的友友们指导我一下吧,谢谢。

网友A:
可以,SER这个指令是这样理解的。SER D331 K0 D400 K19.表示检索从D331开始的19个D寄存器,把里面的数值和K0进行比较。然后把数值存在D400,D404是最大值的位置,D403是最小值的位置。注意这个是位置,意思是从D331开始的第几个数值。你需要把D404和D403的数值存到Z0,和Z1里面,然后用MOV D331Z0 D500,MOV D331Z1 D501。这样就把最大值和最小值得到了。
手册还是挺详细的。
下载积分:+1(aaa2073)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