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4):
[DDRVA S1 S2 D1 D2 ]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每次该指令执行完毕S1自动清零?
现在问题就是原本S1有两个位置来回跑一直没问题,现在多出来一个0位置,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你不改动S1的数据怎么会清0?除非他跑的位置是0。是不是其他地方冲突造成的。
这是一台老设备,以前一直好好的,最近出现3个位置,就是多了个0位置,我也没找到给S1零的地方。

网友B:
这个是绝对定位指令  参考点是原点 如果还不能理解 那我也无能为力了 - -
这是一台老设备,以前一直好好的,最近出现3个位置,就是多了个0位置,我也没找到给S1零的地方。

网友C:
寄存器你不清零,执行完定位后自己也不会清零
这是一台老设备,以前一直好好的,最近出现3个位置,就是多了个0位置,我也没找到给S1零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绝对定位指令  参考点是原点 如果还不能理解 那我也无能为力了 - -

轴多跑了一次?

网友D:
应该不会的,你检查下程序,

网友E:
参考李金诚编的《三菱FX系列PLC的定位控制应用技术》,教材中对DDRAV指令和D8340的用途,有很好的讲解。

网友F:
要改变S1才能再动的

网友G:
S1你给它0位置,它就去0位置,S1你给它的值是多少,它就会去到这个点,当然要在范围内(+9999999999和 -9999999999)DRVA也就是绝对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