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4):
1、伺服上电之后,没有使能,能够手动转轴,是正常现象吗?不是的话,问题出在哪里?

2、我用信捷的plc给驱动相同的脉冲,只改变方向,可以正反转,但是反转的速度比正转慢好多,求解

3、伺服上电之后,没有使能没有动作没有输入,自己就在发热,还挺烫的,该如何解决?

跪求大侠们帮帮忙啊,挺急的

网友A:
1.正常,加了使能轴才锁紧。
2.没道理,PLC程序贴出来看一下。
3.是比较烫,但是不烫手就没事,可以在伺服安装板上增加散热。

网友B:
有负载吗,还是空转

网友C:
1、伺服上电之后,没有使能,能够手动转轴,是正常现象吗?不是的话,问题出在哪里?

正常。
没使能肯定能转动 除非有刹车

2、我用信捷的plc给驱动相同的脉冲,只改变方向,可以正反转,但是反转的速度比正转慢好多,求解

没看到程序,怎么知道你的脉冲相同? 16位指令和32位指令是有却别的,还有你的脉冲频率是否一样?

3、伺服上电之后,没有使能没有动作没有输入,自己就在发热,还挺烫的,该如何解决?

上电没使能,你第一个问题里面说可以手动转动,说明没刹车或刹车被你外接松开了
现在问题来了 是否这个电机带刹车 如果是带刹车 而且是外部线路控制刹车 而不是驱动器控制 发烫很正常
如果不带刹车,那句检查电机和驱动器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1和3解决了

下面是程序,电机是空载的,带刹车的

网友A:
程序里将drvi改成ddrvi试一下。

网友B:
这程序里面还要手动控制方向吗,不是自动判断得吗

楼主:
RE5楼:DDRVI这个指令也是个问题,一直都是显示指令名称错误,我是按照手册上面的格式使用的啊

Re6楼:这是手动正反转的程序,通过接通X2或X3来操作。实际电机也能实现正反转,就是速度差别很大。

网友A:
那就把上面的指令DMOV换成MOV试一下。指令位数要统一。

网友D(2018-03-23):
A6伺服与PLC的脉冲端口如何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