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做过产品追溯

楼主(2017-09-14):
有哪位大神做过产品追溯就是上位机发我一串信息,然后我产品加工每个流程需要对比这条信息然后最后流程发给一个扫码枪进行对比,然后对比完成然后发信号给刻印机刻印,上位机会把一串数据给我的D1000当中,然后我每做一个流程要对比下个信息确保到扫码枪那里要对的上,我思路是每个流程给给个D然后从起始D1000一个传送,以每个流程的开始信号传送,但是流程中间会出现其他意外情况,有大手子做过类似的吗能否给点思路

网友A:
寫死你~~追朔~~都用電腦存
大神有做过类似的吗产品不多的压铸行业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产品不多每个产品固定的一串数据

网友B:
MES系统。这个比较复杂的。还有加配扫描仪,扫码。如果有流动的Port做货,还得RFID,上传到电脑,然后再传到服务器。需要银子,和很强的软件开发能力。数据库管理,不是一般人玩的,除非你对流程控制非常严格,这产品又特别賺钱。可以考虑。
mes这块是请别人做的,然后我这里只是需要用传过来的信息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lin10663) 热心助人!

网友A:
libin520
你來玩看看~~我頭腦不好~~
只能騙吃騙喝~~
你這樣就能蓬勃發展~~
以後要記得我~~我當乞丐時要分一口飯給我吃就好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刚做了个差不多这个意思的!先扫码,然后六个工位依次对比条码,最后输出电脑保存条码
对对对差不多,大神能否给点思路

网友D:
我做过,不过是用电脑,PLC只负责逻辑,数据处理还是工控机

网友E:
防差错系统嘛。我做过·,PLC无协议通讯,每个产品都带一个条形码,上位机记录每个产品的检测数据,,记录上几道工序的数据、是否合格、是否漏检等数据。其实就是数据的上传和接受,然后对数据检查。只要通讯格式对了其他都不是事儿。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