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型PLC读取三菱FR-D700变频器的异常输出信号,怎么写

楼主(2017-09-14):
我想用 台达COM2口485通讯,来读取变频器发生故障时信号,来判断变频器是否好坏,不要告诉我上面有异常输出的点位(这个我知道,就PLC输入点不够了),求大神告之

网友A:
用MODBUS通信,有关变频器的存储器信息,请查阅变频器的通信手册
我网上没有找到三菱变频器通讯协议参数表,如果你有对应的程序可以给我一下吗

网友A:
你用的是台达变频器,它的MODBUS寻址与三菱的不一样。你应该找台达变频器的手册。我这里没有这种变频器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