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4):
强制ON正常运行,如果再加上个累加和开关,要怎么实现?
       就是典型的电机正反转,用了 DDRVI指令来执行电机正转和反转的。写入程序后正常运行,现在想做一个 开关来控制正转和反转两条指令,要怎么实现?

网友A:
不知道 你到底想干嘛 可以把你的一个开关控制正反转的具体要求写出来 这样搞不清你是要什么样的动作

网友B:
用PLSY更加简单一点,直接用一个开关控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