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FX3U-3A-ADP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7-09-14):
我用的是FX3UPLC FX3U-3A-ADP模拟量模块。把VO IO接到变频器进行模拟量输入。我看FX3U-3A-ADP的手册看不懂。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来调节V0 IO的输出来控制变频器带动电机的转速。而且 手册里面也没提到 FX3U-3A-ADP用 FORM 和 TO指令。我是刚接触这个。现在一片混乱。往那个大神能指点一二。小弟将感激不尽。

网友A:
3A的手册哪里下的?官网我好像只看见了ON-3A的。控制转速的话要看你的控制目的

网友B:
看这个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366
FX3U-3A-ADP 使用更方便。
根据PLC主机种类不同,使用固定的地址。 不需要用FROM TO
下载积分:+1(杨科你好吗)

楼主:
大神能不能给个关于 FX3U-3A-ADP的程序我看一下。第一次编,心里没有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不能给个关于 FX3U-3A-ADP的程序我看一下。第一次编,心里没有底。
站长不是跟你发的清清楚楚么。。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FX3U-3A模块很简单,只要直接对特殊寄存器赋值,读取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如工控深似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