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modbus与松下A6绝对编码器通讯

楼主(2017-09-14):
一个简单的modbus与松下A6绝对编码器通讯,这样可以省掉复位 感应器等

网友A(2017-10-16):
大神,请问这个转换成松下PLC的F145、F146是怎么写?【F146 RECV S1 S2 N D】里面的S1 S2 N D无从下手啊

网友A:
你好,松下伺服电机读出来的绝对编码器数据,从零点往反方向走一点,数据就变成很大如65535、65534、65533这种逆序的,能不能变成-1、-2、-3这样的

网友B(2021-10-09):
楼主没有发内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