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4):
请问诸位大神,有没有做过PLC控制数控打孔机,要求PLC能处理CAD文件中的点位,根据CAD点位控制平台移动然后打孔。有了解信捷XCC系列PLC控制雕刻机的,但我不需要走轨迹,只需要走点位即可!若有程序案例希望能供小弟参考,多谢!多谢!

网友A:
PLC这么牛了?可以处理CAD文件?

网友B:
这需要与信捷的专用屏配合使用,至今我也没有搞明白。这个需要信捷技术的专业指导

网友C:
信捷的多段循环脉冲输出可以做到,每次24个点,加上中断,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QQ:611369538

网友D:
问题不在于走点位,而是读CAD文件,一般数控加工的可以实现,钻床的还没听说过,再说你的工件和钻头的相对位置怎么解决?好像没什么使用价值啊

网友E:
我们刚改的玻璃钻系统  扫图纸调码机器就自动定位打孔  花了3万块  就是我还没有研究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