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请教大家,如何一个寄存器显示多个ASCII字符

楼主(2017-09-14):
程序里面看到一串字符8fka650032c8,12位都是ASCII码,分别存在6个寄存器里面。但是在GOT中发现选择一个ASCII显示码框,关联的只是一个寄存器D5000,却显示了整穿12位字符,这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触摸屏本身就有这个功能,只需选择ASCII显示,设定显示位数就行

网友B:
有截图吗?应该不是三菱的触摸屏吧?

网友B:
刚刚试了一下,三菱的触摸屏设置的话也是只关联一个寄存器地址,但是实际上根据显示的位数也使用了之后的寄存器。其实想想也是不可能只用一个寄存器的,16位储存12个字符串,再怎么压缩都不可能
对呀,所以这就不懂了

网友C:
One word device is stored with 16 bits.
1 byte is stored with 8 bits.
A string of 12 bytes is stores with 6 words.
D5000~D5005 are 6 words(=12 bytes)
下载积分:+2(505311849) 搜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