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4):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LED=P1^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ain()
{
int i,j;
while(1)
{
  for(i=0;i<=10;i++)
{
  LED=1;
  delay(5000);
  LED=0;
  delay(5000);
  }
  for(j=0;j<=10;j++)
{
  LED=1;
  delay(10000);
  LED=0;
  delay(10000);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网友A:
delay()的时间增加,这是你看不见在闪啊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其他同学都是这个时间。都能闪

网友B:
如果不是软件问题,那就需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硬件问题了,例如P1^0口坏了

网友C:
keil的程序,实在没有时间试。。。

网友C:
建议楼主初学的话,先用PROTEUS仿真试一下吧。。。

网友C:
测试了一下,没有问题。

以下是IAR Embedded Workbench 8051程序代码。

#include<ioAT89C51.h>
#define LED P1_bit.P1_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ain()
{
int i,j;
while(1)
{
  for(i=0;i<=10;i++)
{
  LED=1;
  delay(5000);
  LED=0;
  delay(5000);
  }
  for(j=0;j<=10;j++)
{
  LED=1;
  delay(10000);
  LED=0;
  delay(10000);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以下是PROTEUS的仿真画面,实际搭载电路没条件测试。

网友D:
楼上是大神,佩服佩服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