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问个有关Cp1E的脉冲输出方向的问题

楼主(2017-09-14):
比如spED指令 如果我在输出模式中设定为脉冲十方向,方向设为顺时针,是不是在步进驱动器上就不用接方向信号了,脉冲信号就可以根据设定改变运转方向,如果需要接方向信号,输出端口是哪个?方向设定还有意义吗?

网友A:
不是吧CP1E也只能脈衝加方向輸出,那是硬體規格
還有馬達能接受何種方式
下载积分:+5(liupei1899) 謝谢

网友B:
都说是脉冲+方向了自然要接方向信号,CP1E没记错的话有两轴0#脉冲100.00方向100.02,1#脉冲100.01方向1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