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伺服怎么设置这种“非标”的电子齿轮比呢,

楼主(2017-09-14):
东元JSMA-MB30ABK01 3KW电机。他们自制的齿轮,相当电机要转1.22圈,工作轮才一圈。(电机齿14的,工作齿17.2的)这电机编码器线是2500的。我要怎么设置电子齿轮比才刚好化成整数去程序中运算呢。而达到它的这转速 。PLC FX-3U的。电机PN:3KW TN:14.32N.M IN:12.95A Nr:2000rpm
学者

网友A:
齿轮比很好计算:电子齿轮比=2500*4/工作轮转一圈移动的距离*14/17.2=2500*4*140/工作轮转一圈移动的距离*172
这个你自己计算吧,最后约分把值写进去驱动器
真心谢谢,能帮一次写清这个公式好不
写成这样还是不太明白。
下载积分:+1(wangxiweng)

网友B:
你自己算吗 比如1W个脉冲 工作轮转一圈 不过首先你的知道你的伺服的分辨率是多少的 就是在电子齿轮比1:1的情况下 多少个脉冲电机轴转一圈

网友C:
自制的齿轮工作齿17.2的,这种齿轮也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