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特殊模块

楼主(2017-09-15):
模块的用户手册里面经常说:“通道的平均次数”。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A:
什么模块都不说,叫人怎么回答

网友B:
通道采集的平均次数

网友C:
这种一般是AD模块
由于采集到的电压,电流,温度波动很大。 所以有一个平均采样的办法。
比如平均次数是10
那把10次采样得到的数值加起来,再除10。 这样显示出来的数值会比较准确些。
10次对于模块很快的,大约在50~200MS内就完成了。
下载积分:+1(如工控深似海) 真诚感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