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5):
求重量分选机程序

网友A:
这个需要用到称重模块
QQ:611369538

楼主:
一个称重模块,分选出5个重量要怎么样来写

网友B:
首先你的有五个标准或者是5个范围,读出每次重量进行比较,看在哪个区里面就可以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称重模块,分选出5个重量要怎么样来写

基本寫法

例:0~5~10~15~20~25~

       量測值為 D0

----[>  D0   K0]-----[<   D0   K5]----------------(Y0)

----[>  D0   K5]-----[<   D0   K10]---------------(Y1)

----[>  D0   K10]-----[<   D0   K15]--------------(Y2)

----[>  D0   K15-----[<   D0   K20]--------------(Y3)

----[>  D0   K25]------------------------------------(Y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