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5):
一个威纶通屏和三台三菱plc modbus 通讯连接上了
plc和plc之间怎么通讯
现在三台plc都是从机站号

网友A:
引用楼主qq10654875于2017-09-15 13:59发表的 一屏多机问题求助 :
一个威纶通屏和三台三菱plc modbus 通讯连接上了
plc和plc之间怎么通讯
现在三台plc都是从机站号

还能怎么通讯,当然是触摸屏里面进行数据交换了。
1号PLC变量:=2号PLC变量。

网友B:
通信上就可以通过各自的通讯地址进行数据交换啊,你看下触摸屏与哪个PLC通讯,你可以把交换数据都放在这个PLC里,触摸屏就可以进行设置啦。

网友C:
N;N网络主从站看看手册很简单的

网友D:
看资料啊,好多
二楼说的对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利用宏指令啊,很方便的

网友F:
威纶通触摸屏有数据传送功能,三台PLC通过触摸屏就可以数据交换,我一直这样用,这是其他触摸屏不具备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威纶通触摸屏有数据传送功能,三台PLC通过触摸屏就可以数据交换,我一直这样用,这是其他触摸屏不具备的

这个功能的确是比较实用
QQ:611369538

楼主:
大侠们能不能发个实例最好有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威纶通触摸屏有数据传送功能,三台PLC通过触摸屏就可以数据交换,我一直这样用,这是其他触摸屏不具备的

大侠们能不能发个实例最好有注释

网友H:
三个PLC之间的通讯是否有右动作互锁?如果是动作互锁的 建议不要通过触摸屏交换数据 最好使用1:N网络
不过3U的位寄存器交换太少 位寄存器还可以
如果没有动作互锁就可以通过触摸屏交换 但是这种交换数据延时比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