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各位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7-09-15):
各路大神帮忙看看到底哪里出问题了,[movp k5 k1y0]一开始可以传送常数K5,第二次循环就不能传送了,不知道哪里除了问题

网友A:
模拟的时候,把X0置位,就可以了。MOVP是脉冲输出,是当前面的条件满足时只输出一次。

网友B:
第一步X00 后面加个T1 的常闭点,再并联M7试试看。

网友C:
注意MOV和MOVP的区别。
P就只传送一次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是不是Y0和Y2一直有信号?如果你要第二次Y0和Y2刷新,还有复位一下Y0和Y2,这样传送是相当置位的。

网友E:
X0置位后运行后续指令,MOVP只在条件满足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执行,之后不再执行。除非X0复位后再次闭合。如果不用X0来执行,靠M7执行,那么,M7置1后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执行MOVP,之后要使M7复位,M7再次置1才会执行MOVP。

网友F:
同意楼上说的,或者用上升沿下降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