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LC中如何检测电机的故障

楼主(2017-09-15):
各位大神们,请问下,下三菱PLC中,如何检测电机的故障,如何处理?

网友A:
PLC本身不具体检测功能
一般是电机上装一个热保护之类的装置,然后输出一个信号到PLC
PLC的 X 收到信号后,就代表有错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用变频器吗??如果有变频器,可以读电流看看电流情况,如果超过额定电流,那就有问题

网友C:
一般是利用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在PLC的输入端。(因为常闭串接在接触器线圈中间)

网友D:
可以用485通讯读取电机的错误代码
QQ:611369538

网友E:
你这个问题就好比拿一个箱子给大家,然后叫大家猜箱子里面是什么。
建议最好把问题描述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