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5):
如图,配套的,但是驱动器上没有一个接线标志。电机接线基本能确定,现在给最上面接了白色和灰色接了DC24.指示灯能亮,但是电机没得电,手能转动,最下面4根接电机。请高手看看这个应该怎么接线。上面一个保险是250V的。猜猜~~~

网友A:
步进  几相的  先把对应的相找出来 然后再再接线 相线不分正负 对应相也不需要分

网友B:
最左边应该是电源输入,中间就是接马达线,先用表量出来两相,然后接就是了,最右边应该是信号接入
QQ:611369538

网友C:
从左到右
V+  V-                       A+ A- B+ B-                                    DIR+  DIR-  PUL+  PUL-  ENA+  ENA-
大的三块是这样的   具体的顺序有待测试

把型号输进百度查一下
感谢,电机接法,电源接法都对,脉冲方向脱机信号还没试。不是还应该有个控制信号5V吗?如果按你的来,是否只要脉冲信号串电阻就可以
  • 下载积分:+5(老大很悲伤) 驱动器无型号,无标示, ..
  •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下面那个驱动器电路板拍背面 看下引脚去哪了
    完全靠猜 搞不好烧驱动器
    我估计 右边6个接口的从左到右分别 V+ V- A+ A- B+ B-
    中间四个接口的位PLS+ PLS- DR+ DR-
    最左边是使能

网友C:
    驱动器上面一般写了输入5-24V信号 ,可以输24V  ,但是一般在信号端串一个1.8K或2K电阻比较好,供电电压在供电范围内就可以了  ,但是电压越接近上限驱动器工作越好
    脉冲PUL-  方向DIR-都串电阻
    已经弄好,串了2K电阻可以,但是4K就不工作,我另一个驱动器串4K还可以。你说的基本对了。只是最右边依次是脱机方向脉冲,试了试试出来了。感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