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返回原点指令

楼主(2017-09-15):
我的问题是如果不使用返回原点指令,而是在绝对脉冲输出中将脉冲输出设定为零是不是同样能起到回原点的效果?

网友A:
都是回原点,但前者是回机械原点,后者是回记忆原点,如果你是 增量型伺服,那伺服报警时移位、或者断电时移位了你是不知道的,这样一来实际位置就对不上了。
下载积分:+5(liupei1899) 真诚感谢!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