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超过计数值怎么办

楼主(2017-09-15):
三菱的编码器,AB相双计数,最高计数值是2的32方,假如我的编码器分辨率比较高,一圈是1000个脉冲。C251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2的32次方,但是还是没有到达我想要的位置。程序里面如何处理啊?

网友A:
用两个计数器串联啊!

网友B:
增加比较指令,当C521到2的32次方之后,传送数据到另外一个计数器里面,然后再清零,从新计算。

网友C:
计算长度使用高分辨率的。计算角度的使用Z脉冲。
一统天下

网友D:
1、合理利用伺服里面有电子齿轮比。大部分应用是不会超过的!
2、编码器溢出的场合,结合z相也可以对应!

网友E:
一般用累加来计算长度的,这样就不存在你说的问题了

网友E:
看一个实例

网友E:
一个扫描周期刷新一次的程序

网友F:
两个计数器,一个记录圈数,一个记录位置。2^32近40亿,应该足够记录圈数了吧?AB相在过0时判断记录圈数的计数器是加是减。

网友G(2017-11-08):
非常好!值得收藏

网友H:
作死,一圈1000,2的32次方还不够用?有那么多吗,精度要求有那么高吗?通过扫描周期去计算高数,这有什么意思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I:
你们太牛了,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