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6):
请问FX3U-32MR/ES-A和FX2N-4DA模块是否可以连接配套使用。

网友A:
可以的,以前一直这样用的,只是现在FX2N-4DA停产了,俺 已改用FX3U-4DA了

网友B:
根据三菱手册,FX3U系列不支持连接FX2N-4DA和4AD,支持连接连接fX2N-2AD和2DA。

楼主:
还是连接不上电压0-10V和电流4mA-20mA,我还想连接7个FX2N-4DA,现在一个都没有接上。是不是我写程序问题,还是FX3U-32MR和FX2N-4DA不配套,或者是那里须要设置地方,我是个新手第一用这个模块,各位多多指点,有没有案例?

网友C:
可以的,程序就和以前用FX2N主机时一样写

有个疑问就是,哪里来那么多FX2N-4DA?这个东西停产很久了,会不会东西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程序就和以前用FX2N主机时一样写
[attachment=211871]

有个疑问就是,哪里来那么多FX2N-4DA?这个东西停产很久了,会不会东西有问题?
楊兄所言極是,現在只要買FX2N系列的還能買到,只是質量嘛就可想而知了。

网友E:
和FX2n一样用,用电流还是电压程序里面要写一下,还有特殊模块总数不要超过8个,

网友F:
可以嘀。顺便广告,我有3U的模块哦,可以便宜卖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