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两轴

楼主(2017-09-16):
我用极限作为原点有问题吗

楼主:
在线等待大神赐教

网友A:
你这回原点写的 太可怕
你想当然的认为你的设备开机 X轴没感应到原点吧
如果感应到你怎么办?
以你目前的水平还写不了复杂的程序。我给你个提示

楼主:
回原点是可以但是定位时还没走到位就停止了,把回原点换成zrn就可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大神

网友B:
问题应该不大 设置原点的目的就是让你的轴有个参照点

楼主:
用plsv电机走到限位感应器就停止将d8340清零,但是运行时还没走到设定的位置轴就停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plsv电机走到限位感应器就停止将d8340清零,但是运行时还没走到设定的位置轴就停止了
只有一种可能 已经检测到信号了 或者是前面的条件被OFF了

楼主:
我换成zrn在自动定位又可以了

楼主:
改后用ZRN回原点的程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