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SMART 断电保持位的设置?

楼主(2017-09-16):
初涉西门子,对于保持位的设置不太理解,比如我的M10.0~M13.0为保持位,在系统块是这样设置吗?MB 偏移10 元素4 ?求大神赐教,小的不才勿喷

网友A:
VB 偏移量100 元素数据500:表示从VB100到VB599,共500个字节;
VB是数据的类型,偏移量是起始的地址,元素数据就是表示个数,这个数据要与数据类型结合起来确定总的字节数,比如你改为VW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