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输出当前值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7-09-16):
查手册知道A278A279为欧姆龙CP1E脉冲0的输出当前值,我在编程时是不是可以直接拿来用作比较指令,以判断当前位置?

网友A:
比一下试试补就知道了 目前还没有这样玩过

网友B:
可以的 三菱的D8140一样 可以用来计算和比较使用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直接拿來使用就行了只可讀不可寫

网友D:
可以的,但是失电后再上电位置可能动了就不准了,最好设一个机械原点,每次上电复位一下。
WEIXIN:13914094585

网友E:
可以直接用的,不过只能读不能写,想写的话需要用其他的指令内部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