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28MR的电源和扩展模块

楼主(2017-09-16):
各位大神请问下,FX2N-128MR,电源是24VDC,还是220AC,能不能带一个FX2N-16EYR的扩展模块?

网友A:
FX2N-128MR这个型号后面还有/ES-A或者/ESS或者/DS或者/DSS
看这个你就知道了 看型号 无论任何产品都有其型号的代码意义
/ES-A AC100-240V 漏型
/ESS AC100-240V 源型
/DS DC24V 漏型
/ESS DC24V 源型
可以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