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伺服示教问题

楼主(2017-09-16):
附件为三零的伺服示教,有两段不是很明白,请各位师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参考一下李金诚编的《三菱FX系列PLC的定位控制应用技术》,教材中对DRAV指令和D8340的用途,有很好的讲解。

网友B:
繁体字看不懂

网友C:
你那X7是什么作用

网友D:
那來繁體字~~明明北京字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2021-12-30):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李金诚编的《三菱FX系列PLC的定位控制应用技术》,教材中对DRAV指令和D8340的用途,有很好的讲解。
伺服示教功能没有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