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魄浪子

楼主(2017-09-16):
fx1n485bd通讯两线的变频器,发数据没问题,接收数据是发送数据,网上说RS发送时接收为K0,接收时发送为k0,有高手知道具体是怎么搞的不?

网友A:
由于两线制连接,使用RS指令是同时进行数据的收发,容易导致接收到反射回来的发送数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要么采用四线制连接,接收和发送线路分开。要么使用RS指令发送数据时,设置接收0个数据。使用RS指令接收数据时,设置发送0个数据。
你说的跟我问的没多大区别,关键是我试了,读不出来 所以我想知道具体怎么用,最好有简单的程序我看看。

网友B:
没用过FX1n
落魄浪子

楼主:
RS接收k0   发送k0  怎么用?
附件: 正太完整测试.zip (12 K) 下载次数:119

网友C:
RS命令碼走485BD會有問題~~因為接收語法送無法區別
所以一發所等於接收到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A:
发送时:[RS D200 k8  D300 k0],发送8个字节数据,接收0个。
接收时:[RS D200 k0  D300 k8],发送0个字节数据,接收8个。
两条指令间隔3-5个字符时间,如果通信速率设为9600,大约是3ms左右。
声明一下,我用是四线制连接。有人这样试过,我没有试过。不知道行不行,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