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ys and 乡亲们,谁用过FX3U-485ADP,与工控机通讯,工控机是主站

楼主(2017-09-16):
如题,乡亲们哪,我的眼睛都快找瞎了 也没找到与工控机通讯的例子!
我呢,fx3u-485ADP-MB通讯,然后PLC做从站,工控机做主站。
现在情况是用串口调试工具,能打开端口,但是好像是假的,485-adp的两个灯也不亮,
谁整过这方面的,请赐教,夫人我感激不尽,恩是的 我是个夫人!哈哈 O(∩_∩)O谢谢 学习

楼主:
FX3U做从站,程序上也不用写啥啊,就几行基本的

网友A:
如果用RS485通信,常用的是MODBUS-RTU通信协议。
1、通信线路是否连接正确?
2、通信程序是否编写正确。如果发送数据的程序编写正确,发送指示灯会闪烁。
3、PLC的通信参数是否设置正确。设置不正确,向PLC发送数据,PLC不会回传数据,接收指示灯不会闪烁。
4、常用的通信编程有:第1是使用组态王、力控、WINCC之类的组态软件+OPC服务器,需要支付软件使用费用(盗版除外)。第2是使用VB、C语言编写通信程序,难度大。

楼主:
同志 你好 谢谢你用心的回复。
我暂时呢 就是用串口调试助手,同事以后用C++
我这边呢,恩。。。 我用的两线制接法,短接了RD+SD的,PLC通讯部分就写了从站程序,只要PLC这边程序对了 指示灯就会闪烁么?

网友B:
PLC做主站比較好處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我下面有几个PLC,所以工控机做主站

楼主:
我这边485线接错了,但是 数据还是发送不了,工控机 主站这边发送数据 没有响应 ,
主站这边暂时用的是串口调试工具

网友C:
PLC不用写程序,
通讯可以参考威纶屏的设置方式,
采用MX Component自带软件可以测试通讯,

楼主:
哎呀 就是通讯不上,
1个线圈写入 modbus地址 00x0002,就是m2。
串口写入01 05 00 02 FF 00 2D FA,然后d8422 就报错204了,
我这个CRC校验是用CRC算出来,再写到串口里的 应该不能错!
各位大神 谁弄过通讯的 帮个忙 O(∩_∩)O谢谢

楼主:
好吧 我自己解决了,感谢
zhangqi_1234 帮我认真回帖,我是第一次发求助帖,呵呵 谁要问我咋解决的 我才不告诉呢!

楼主:
夫人我不是那样的人,接下来 把我的解决告诉大家

楼主:
接线错误,我是FX3U-485ADP-MB 转usb 接线这错了,如果接错了 RD灯常亮。
正确接线:RDA-->1,RDB-->2,RDA SDA短接,RDB SDB短接,SG-->5

网友D:
高手啊亲们!

网友B:
哈哈~~暈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怎么不直接用旁边的黄色电缆通讯呢,没必要加一个485模块啊,建议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楼主:
你为什么老让人看这个呢,你觉得做工控软件的有几个能看懂高级语言的
再说了 我那个PLC自带的编程口肯定是有用的 连接触摸屏的, 我那还有一个485BD呢 通讯变频器的,485ADP通讯工控机 做远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