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GT Works3触摸屏编程软件和GX Works2编程软件,再安装的时候出现冲突

楼主(2017-09-16):
GT Works3触摸屏编程软件和GX Works2编程软件,再安装的时候出现冲突,先安装的GX Works2,
再安装GT Works3,安装过程中出现了几十个 .DLL文件重复,弹出某某文件已存在,无法创建的问题
两个软件安装在不同的磁盘中一个D盘,一个E盘,在安装GT Works3进程过程中发现它在往GX Works2
所在的文件夹里面写入文件。
这些软件安装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吗,老手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没什么需要注意的啊。
而且就算是同一个软件i卸载重复安装,也没遇到过这个提示。 更何况是不同软件。

网友B:
安装过好多次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C:
不能安装在不同的磁盘上,要选择安装在C盘上,否则系统会自动选择"C:\Program Files (x86)\MELSOFT“中安装一些文件,导致两个软件冲突。为了避免冲突,我选择的是:GX WORSK2安装在"C:\Program Files (x86)\MELSOFT\GXW2”,GT WORKS3安装在"C:\Program Files (x86)\MELSOFT\GTW3“中。

网友D:
好像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一般都默认安装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F:
你是不是把两个软件装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我装好多次都没出现这种情况 啊

网友G:
有可能以前安装过

网友G:
我的可以安装

网友H:
把注册表删除!
GT Works3触摸屏编程软件和GX Works2编程软件,再安装的时候出现冲突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