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6):
就是说我想把vd100写到vd200中。下一次写到vd201。再下一次写到VD202。这个意思 类似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

意思是不是从vd204为起始。每秒一次址并将vd100写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不是从vd204为起始。每秒一次址并将vd100写入?

程序表达的含义: 频率为:1S

VD100 → VD200
             → VD204
             → VD208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表达的含义: 频率为:1S

VD100 → VD200

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