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16):
三菱3U PLC
计算结果得一浮点数,有没有办法转成带小时点的十进制数,再把浮点数小数点前后分开;
例如浮点数123.4567,我要得到整数部分123,还要得到小数部分4567进行处理。
大师指点哈

网友A:
转换成字符串,查找“.”,提取前面整数,再提取后面小数。
谢谢,这个也是个方法,还没用过这个指令呢,不过,浮点数整数部分不确定,有时候一位有时候两位,三位的。

网友B:
123.456 没有7 转存一两个寄存器,然后一个乘1000 得到123456 另一个转成整数德到123然后再乘1000等于123000 123456减123000 得到456 ,这个就第一个数为123 第两个为456
第一次使用浮点数,我还以为是软件只显示了三位小数呢,谢谢提供的方法,我去试试。

网友C:
在计算时采用数值放大,用整数计算,或者用触摸屏算好,写入PLC,PLC的浮点计算都不强,编程也比较麻烦.

网友D:
引用楼主hardy_6817于2017-09-16 22:07发表的 浮点数分离 :
三菱3U PLC
计算结果得一浮点数,有没有办法转成带小时点的十进制数,再把浮点数小数点前后分开;
例如浮点数123.4567,我要得到整数部分123,还要得到小数部分4567进行处理。
大师指点哈
谢谢大师,我按二楼的方法搞出来了,有点复杂,还是你这个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