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加了长On信号为啥不亮

楼主(2017-09-17):
请教大家,一个辅助继电器M860,让它On的前面所有条件不管,我在前面所有条件加了一个并联sm400常on信号,可是写入后为啥m860不On呢?PLC是Run的。

网友A:
其他地方有没有复位,上程序这样说不清的

网友B:
看看程序后面有没有复位M860,或者有没有存在双线圈。

楼主:
看了,没有。M860是我新加的信号,之前没用过。

网友C:
直接贴出你的程序图,
除非你的PLC内存点坏了。

网友D:
换个同型号的PLC试一下,只要源程式没变。

网友E:
可能是双线圈了吧 而且后面的M860没有被触发

网友F:
检查一下有没有主控指令